新手求教SIP内3D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17-03-28):
请教下 大家在SIP里看wirebond是否空间上有交叠 用的是那个view-》3D Model吗?好像不怎么好用 看不清

网友A:
你电脑不行  做技术首先要换个好电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电脑不行  做技术首先要换个好电脑

电脑不行啊。。。但是没感觉生成3D视图的时候有很慢啊
现在视图是这样的,感觉根本看不清,是设置有问题吗

网友A:
你这已经够清晰的了,你以为是8k电视看的那么舒服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已经够清晰的了,你以为是8k电视看的那么舒服啊!

这样啊。。 我是看《Candence系统级封装设计:Allegro SIP/APD设计指南》上的图是这样的 我以为是哪里设置的问题

网友:
这3D真心没有MENTOR EE的SIP 3D做的好

网友:
没有设置各层的颜色

网友(2017-05-08):
设置好颜色,会好看那么一点点。哈哈

网友(2017-06-09):
多调整一下,找到适合的角度及色彩

网友(2017-12-18):
mentor 3D 效果要好一些,而且是实时动态的。3D里面可以进行布局操作。

网友(2019-05-08):
mentor显示挺强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