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推挤问题求教

楼主(2017-03-28):
如图,推挤修线出现如此情况是什么原因,
先谢谢各位

网友A:
你执行推挤命令时的options是怎么勾选的?可以尝试一下其它选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执行推挤命令时的options是怎么勾选的?可以尝试一下其它选项。

试过多次,都是这样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:
最里面第二那根线不是直的, 感觉你是否是在不同规则区域推挤的?可以看到下面的间距小,上边间距大,
另外换中方式推挤看下

网友B:
    打开约束管理器,areas>constraint region勾选一下该层面,看看是不是设置了区域规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打开约束管理器,areas>constraint region勾选一下该层面,看看是不是设置了区域规则。

确实如此,谢谢

网友:
    可以看到推挤的地方的间距比下面平行的地方的间距是大的,
    很明显规则不一致,导致推的时候第二根线折了,后面就跟着一起折了

网友:
    一般不用推挤,会死人的。

网友(2018-09-26):
    哈哈,推挤的时候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,高手在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