幫忙分析下,下面這個電路,謝謝

楼主(2017-03-28):
下圖線路有幾個疑問:
1.輸入端,輸出端都加了電容隔直流那為什麼還要上拉到4.5V,不直接接地
2.C2在這邊的作用是什麼,怎麼確定要用多少的值。
3.C1,C3的值怎麼確定要用多少?

网友A:
    你的运放应该是9V单电源供电的吧,对于单电源的运放电路,C1和C3是隔直电容,滤掉前后级的直流偏置,
上拉4.5V是为了给9V单电源运提供一个虚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的运放应该是9V单电源供电的吧,对于单电源的运放电路,C1和C3是隔直电容,滤掉前后级的直流偏置,
    上拉 ...

    感谢,那C2在这边的作用是什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,那C2在这边的作用是什么

C2是相位补偿电容,目的是为了使运放电路工作在稳定状态,通常容值比较小(pF级)。

网友:
    高频滤除低一点计算好的频率放大

网友B:
    运放的符号看着好难受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运放的符号看着好难受、

哈哈~因為只畫了一半

网友:
    C2用来做环路补偿的的

网友:
    这个电路怎么这么别扭,如果单电源的话,附件的方式会不会更好。

网友(2017-04-28):
    搞求不懂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