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串口TX与RX上拉电平的作用

楼主(2017-03-28):
以前做串口电路的时候,一般TX与RX不需要上拉电平,前阵子看到一前辈对于串口的处理中做了上拉的处理,其作用应该不只是提高驱动能力吧,还是另外有原因呢

网友:
一些cpu的串口容易收到干扰,加个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有助提高抗干扰能力。

网友:
加也行不加也行,这种都是为了调试保险。

网友:
OC门啊,不过有些单片机内部有上拉

网友A:
以前在養雞場,索尼依你信的三雞芯片,使用 UART 傳送/接收指令,SPI 傳送/接收數據。

三雞魔電端的 UART RXD 如果為 Low,它會誤以為主控芯片不在(睡著或關機),三雞這邊也會斷線跑去睡覺。

他們利用 TXD 和 RXD 的 High/Low,通知對方是否還醒著。

但這只是芯片商的特殊做法,非業界規範或通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前在養雞場,索尼依你信的三雞芯片,使用 UART 傳送/接收指令,SPI 傳送/接收數據。

三雞魔電端的 U ...

版主威武,UART这个信号在某些芯片中定义功能不同的,需要具体才芯片的手册。之前的有一款SOC,uart_tx就是需要默认上拉(FLASH CODE update disable),当uart_tx拉LOW时就会进入FLASH DOWNLOAD CODE MODE,才能烧写外部的FLASH CODE。

「鎖你 依你信」連手冊都沒寫,是軟體被喀擦很多次之後才發現的。>_<|||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前在養雞場,索尼依你信的三雞芯片,使用 UART 傳送/接收指令,SPI 傳送/接收數據。

三雞魔電端的 U ...

谢谢版主!涨知识了!

网友:
内有若有上拉也是若上拉,重要信号会外部加上拉,可增强驱动能力。

网友:
    一般只需要RX上拉吧,
UART的RX工作中处于输入状态, 为了避免 RX 无连接(或接触不良)下, 不定电平的噪声导致输入乱码等问题, 加上拉可以确定电平.

网友:
    应是增加可靠性吧,我遇到过单片机上拉被烧,无法收信,加个上拉电阻就OK了

网友:
    默认没有数据交换时是高电平,这样处理可能是为了增加可靠性吧,可能是在隔离电路里面,可能会这样做。

网友(2017-05-22):
    抗干扰  接收端通常加上拉  因为一般接收端内阻很大  外围的干扰很容易引起电平的跳变

网友:
    涨知识,谢版主

网友(2017-07-05):
    超级狗版主威武。。养鸡场是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