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那些厂家的网站可以提供3D模型?例如sma之类

楼主(2017-03-28):
    哪位比较清楚

目前就知道samtec上有一些 是提供3d模型下载

但是现在发现 上面的3d 是一体化 实体结构 不是分裂的不同部分

网友A:
    额,厂家轻易不会提供了,提供了抄他的连接器不就更容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额,厂家轻易不会提供了,提供了抄他的连接器不就更容易了

在哪了可以下载到一些cad模型库呢

网友A:
    cad模型库?你说的是封装库还是仿真所用的s参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cad模型库?你说的是封装库还是仿真所用的s参数?

    就是类似sma这些连接器的cad 3d模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类似sma这些连接器的cad 3d模型

官网上有提供下载的,就是一个整体的,通常如果做仿真的话可以直接跟厂家要s参数模型来用就可以了

网友B:
    厂家不可能提供分离的模型,否则都被破解掉,人家只能喝西北风了。。。
首先确认仿真目的?如果是挖掘连接器内部设计,请参考上面内容~
    如果是设计PCB Package,那么连接器内部结构也不重要,直接理想同轴化就可以了。而对于连接器与PCB Package相连接的区域,需要尽可能精细准确。实际上绝大部分供应商都会提供接触部分的关键尺寸,比如芯线长度和直径,外导体内径等等,这就可以在模型里自行绘制修改了,这是明眼看得到会影响性能的因素。
    再进一步说,如果是做20~50GHz或者更高频的PCB Package,更需要小心的是明眼看不到的,比如连接器与PCB Package相连接时因自身焊接、压接形成的空气缝隙,PCB加工时形成的板边介质缝隙,等等等等,都是容易在20GHz以上引发谐振的因素,而这些都可以通过一些设计或工艺要求规避掉。
    希望这些意见能够帮到你!

网友:
    另外,部分厂家能够提供连接器的A3DCOMP文件。实际上就是个完整的3D电模型,但被厂家从外观上遮蔽了一些他们不想让我们看到的部分。在HFSS R15, 或Ansys EM 17.0以上版本中可以直接导入,配合PCB部分完成仿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厂家不可能提供分离的模型,否则都被破解掉,人家只能喝西北风了。。。
    首先确认仿真目的?如果是挖掘连接 ...

好 专业 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