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太网差分信号跨接TVS管后通信不正常

楼主(2017-03-28):
如图所示,在TX RX差分信号间跨接一个TVS管,型号为ESD05V32D-LA,寄生电容只有几个pf,为什么还会导致通信异常?

网友A:
是這顆嗎?

嗯…啊…不予置評!

网友:
    0.4pf,不应该啊。

网友:
    楼主确定去掉TVS管后,网络一切都正常吗?

网友B:
    TVS為什麼要接兩根信號線之間呢? 你這樣ESD能量向哪裡引導呢?pin 2到1還有單向二極管呢? 不用考慮嗎?

网友C:
    TVS管是放在靠近PHY一侧的,靠RJ45要放也是放空气放电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這顆嗎?

    嗯…啊…不予置評!

    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VS為什麼要接兩根信號線之間呢? 你這樣ESD能量向哪裡引導呢?pin 2到1還有單向二極管呢? 不用考慮嗎?

这个就是在差分对之间加了一个TVS管,不过是单向的,有什么区别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的

网上有关以太网的防雷电路各种各样的,不知道哪种才是标准的,请版主推荐一种比较好的电路参考一下!

网友D:
    差模TVS应该放网卡芯片出来变压器前的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差模TVS应该放网卡芯片出来变压器前的位置

    变压器次级也放了的,截图没贴出来!

网友C:
    多问不如多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VS管是放在靠近PHY一侧的,靠RJ45要放也是放空气放电管。

网友:
    网口不都是连1246吗

网友:
结电容过大

网友E:
把TVS反过来焊接,12脚对调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把TVS反过来焊接,12脚对调一下

为什么要反一下,TVS管是双向的,反过来不是一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多问不如多看。

很好的资料!

网友F:
楼主要过浪涌什么标准,如果是共模4K+差模2K,可以不必这些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要过浪涌什么标准,如果是共模4K+差模2K,可以不必这些东西。

本来是在初级加了GDT、压敏电阻、TVS这些器件,后来单板只放在室内用,所以想简化一下,就只留了TVS管,只不过以前TVS管是接地的,现在改成并接在信号间,结果就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要反一下,TVS管是双向的,反过来不是一样?

你先反过来试一下,再去好好看手册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要反一下,TVS管是双向的,反过来不是一样?

不是所有的都是双向的,看你选的型号,做设计做好详读手册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是所有的都是双向的,看你选的型号,做设计做好详读手册

Datasheet上明明写的是双向的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Datasheet上明明写的是双向的

第一次做设计?你接的是ESD05V32D-LA这个,你看的手册是ESD05V32D-LC,做产品的严谨,细心,你这。。。。唉,一声长叹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第一次做设计?你接的是ESD05V32D-LA这个,你看的手册是ESD05V32D-LC,做产品的严谨,细心,你这。。。。 ...

接受批评!谢谢!

网友(2020-01-03):
    下载规格书还花了我5个币,  你用的不是单向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    把TVS反过来焊接,12脚对调一下

加上 TVS  和不加 TVS ,你可以测测看看波形变化 。验证下波形的影响。

网友(2020-12-16):
    人才,你的型号是单向的,可以查下规格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