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静态铜DRC问题

楼主(2017-03-28):
1金币

1、使用静态铺铜,将焊盘和过孔连接,但DRC检测一直显示未连接,过孔、焊盘、静态铜的网络名字也都是对的,如图1;
2、当手动连接过孔和焊盘时,DRC就能通过,如图2

3、焊盘间有连接,但DRC一直提示未连接,删除导线后重新连接DRC通过,如图3

这是否是软件本身存在问题,还是哪里设置有误,请问各位有遇到这样情况没,非常感谢您的帮助!!!

网友:
铜皮需要连到焊盘原点

网友:
铜皮的外形需要覆盖焊盘原点,不然就会出现你碰到的DRC

网友:
ALLEGRO软件需要连接到焊盘原点,要不就显示未连接的

网友:
find 栏位里via ,PIN那些都勾选上,就会自动连接到中心点了,

网友:
    要连接到via pin的中心,

楼主:
    谢谢大家的帮助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