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SIWAVE导入PCB后,请教阻容器件属性问题??

楼主(2017-03-29):
如图所示,导入PCB后,好像默认的1角正,2角负。而实际这些无极性的器件应该接什么PIN都没影响的吧,像下面这种情况对仿真是否有影响??能改回去吗? 怎么修改?谢谢

网友A:
通常我们用于仿真的电容都是无极性的,所以不用管,如果真遇到有极性的电容出现这样的错误,就要提醒pcb设计师要检查是原理图问题还是封装搞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常我们用于仿真的电容都是无极性的,所以不用管,如果真遇到有极性的电容出现这样的错误,就要提醒pcb设 ...

好的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