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个奇怪的走线问,求解??

楼主(2017-03-29):
就是走线的时候开始端一直是AA的走线设置AD无效,必须要点击停顿一下,才会变成AD模式,好奇怪以前没遇到这种问题,也没设置过哪里怎么变这样?大家有没有遇到过,求解???

图一

图一

图二

图二

楼主:
走线之前怎么输入AD,开始走线都是AA任意模式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狗屎软件 用它干啥。。。。。

  各有各的好处吧,   虽然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各有各的好处吧,   虽然我也不知道

虽然现在我也用PADS。。。

网友:
    走线过程中不用快捷方式,点击右键,在出现的菜单里面选角度模式也不行吗?

楼主:
    都不行啊,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??

楼主:
    用过那么久从来没见过这种奇葩事情,

网友:
    等PADS高手来解答。

网友C:
    看看是不是勾了这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看看是不是勾了这里?

真的是耶,可以了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