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如何计算过孔长度

楼主(2017-03-29):
     各位高手:最近做PCB项目涉及到的总线没有走在同一层,然而发现CES默认不会将网络走线过孔长度进行计算,长度结果只是显示走线的长度。在CES里面,请问如何设置才能把过孔长度加进去呢,我的软件为EE7.9.5版本,谢谢。

网友:
这个平时没怎么留意,我也想知道怎么设置的

网友:
当做PIN_Delay 设置看下是否可行??

网友A:
我的想法是做做等长的时候可以编辑公式,把过孔那部分的误差加进去,这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,但是如果差分线数量巨大,而且走在不同层的话,那就整理起来比较麻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想法是做做等长的时候可以编辑公式,把过孔那部分的误差加进去,这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,但是如果差分线 ...

我目前的解决方法就是按照楼上说的,通过编辑公式规则,补偿不同VIA长度误差,加PIN_delay我个人感觉不合适,工作量比较大,处理起来。

网友(2017-05-19):
可以的 在SEUP里面有一个过孔高度因子H 填入高度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