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,最近遇到的DC-DC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7-03-29):
如题,小弟最近在搬砖的时候,DC-DC电路出现了容易受到干扰导致老是击穿(反馈脚位),请教大神有解决的方法吗,DC-DC用的是TPS61070型号的IC

附图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多看看器件手册和设计指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看看器件手册和设计指导

好像没有说明该现象和解决方案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像没有说明该现象和解决方案啊

踢哀(TI)討論版

https://e2e.ti.com/support/power_management/non-isolated_dcdc/w/design_notes/1509

加一個稽納二極管Zener Diode)在輸出(VOUT)到反饋Feedback)管腳間,或是改用 TPS61260

踢哀(TI)承認 TPS61070 的反饋Feedback)管腳沒有過壓Over Voltage)保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踢哀(TI)討論版

https://e2e.ti.com/support/power_management/non-isolated_dcdc/w/design_notes/1 ...

多谢版主狗哥,待会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