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高TG怎么划分的??

楼主(2017-03-29):
常听说用高TG板材的,查了下是指高耐热性,请问下多高才算高啊?120度算高吗?从哪个温度开始划分的啊?谢谢

网友:
普通Tg板材:130-140℃ 中Tg板材:150℃左右 高Tg板材:≥170℃

网友A:
应用的时候根据什么来选呢?什么时候用高TG?什么时候用普通TG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用的时候根据什么来选呢?什么时候用高TG?什么时候用普通TG?

PCB板工作环境,

网友(2017-05-31):
总体看下产品工作环境,再考虑下有没有局高温的可能,

网友:
高TG值在过炉时不会变形,0.8mm厚的大板子要求高TG值,这样过炉时不会变形,可以减少虚焊、假焊、锡裂

网友B:
tg高的是不是会比较贵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g高的是不是会比较贵呀

网友(2017-07-01):
高tgㄧ定比較貴

网友:
TG值和板厚也有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