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,最近遇到的DC-DC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7-03-29):
如题,小弟最近在搬砖的时候,DC-DC电路出现了容易受到干扰导致老是击穿(反馈脚位),请教大神有解决的方法吗,DC-DC用的是TPS61070型号的IC

附图

你各版狂貼啊~@_@!!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这板子蛮难看的,焊锡太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板子蛮难看的,焊锡太多

坏了至少3次的IC,讲究着看吧

网友B:
能截图一张你的PCB布局的图吗,光看板子很难看出来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截图一张你的PCB布局的图吗,光看板子很难看出来啊。

已经找到方法了,多谢

网友C:
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线路不稳导致输出太高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是什么原因?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44762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44762-1-1.html

狗哥,

网友:
线路不稳是几个意思。

网友(2017-06-05):
想知道原因啊。什么意思没有看懂啊!!

网友(2017-10-09):
加一個稽納二極管(Zener Diode)在輸出(VOUT)到反饋(Feedback)管腳間,或是改用 TPS61260。

踢哀(TI)承認 TPS61070 的反饋(Feedback)管腳沒有過壓(Over Voltage)保護。上面两句,抄狗帮主的。谢谢狗哥。

网友:
我可不可以理解为,除了底层和顶层外,中间还有两层可以布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