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手工焊接的焊盘有什么讲究吗?

楼主(2017-03-29):
如图所示,射频就一个焊点手工焊接的,这样对信号应该不好吧?一坨坨锡的也不好把握。另外这样的设计没有就近接地焊盘是否也是个问题?难道接电容地PIN上好接?

网友A:
为什么不用SMA连接器呢?频率比较低?

网友:
射频焊盘的设计要和接入点的结构相互匹配才行,这样可以降低信号的反射,如果焊盘这么大,容性很强,对高频信号是有衰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用SMA连接器呢?频率比较低?

焊盘改小了,
2.4G,立体想象下,焊线外接的,接口固定在壳子上,对外是标准接口,不在PCB上

网友:
感觉射频挺高大上的,最好仿一下是否会好点

网友:
仿真过一下

网友(2017-05-05):
应该可以吧   要不有啥办法呢

网友(2017-12-21):
    仿真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