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拉线问题请教

楼主(2017-03-29):
如图,从电阻电容尖角拉线的时候总是出现这个拐角,请问如何消除拐角,直接拉线,像altium画图一样。

allegro画图

allegro画图

altium画图

altium画图

网友:
两个焊盘中间有禁止布线区

网友:
编辑封装,把禁布区弄小点即可

网友:
这个高级的功能

网友:
封装加了禁布区,修改一下封装。

网友:
封装两个PIN中间加了禁布区,走线开了推挤

网友:
封装问题,小器件中间最好不要有线啦,这种拐一下出来也行的

网友:
为什么AD的封装没设置器件禁止区。

网友:
HUG ONLY 关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