铜皮外扩和内缩时能否只对某一边进行?而不是全部?

楼主(2017-03-30):
如图所示,如果我只想外扩某一边,而不是全部?有没有快速有效的方法?
如果是规则的画一下还好,就怕遇到不规则的,任意弧度的怎么办?
只是扩一边,不是全部,现在的都是全都外扩的,还得修铜,很麻烦。有没有快速有效的方法?谢谢

楼主:
有SKILL可以实现吗? 谢谢各路大神

网友:
一个很笨的方法就是画一块再合并
不规则的铜皮也可以先用上面的命令外扩或者内缩,然后修割成需要的那一块,在修改合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