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层分割铺地是否可行?

楼主(2017-03-30):
有个项目有重要信号线要求立体包地,也就是最好上下左右都是地包住,但是由于叠层的原因种种因素做不到两个地层包一个信号层,那么能否在电源层割一块出来作为地呢??要是可以的话就能包住了

网友:
可行的,不夸分割就可以了。
例如DDR颗粒是独立的一块,在层数多的情况下,处理完DDR电源后,不希望其他电源进入DDR区域,就可以割一块铺地

网友:
这样没问题吧,很多数模混合的板子都可以这样子做的,但是电源和地网络间距大点好,建议50MIL以上吧

网友A:
需要包地的是什么信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包地的是什么信号?

音频线之类的,结构定了,接口不能动了,就一路包下去了

网友:
有没有独立的AGND区域?在电源平面割一小部分区域接地可以做到立体包地,但要注意下其它走线层是否有线跨分割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样做是很正常的事,只要分割合理,阻抗线不夸分割就行。

网友:
注意电源层地铜箔与电源铜箔的间距,以及信号线相邻层不要跨分割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!
当然前提是保证各层不夸分割,一般都是地平面比电源面多的。
这样反推的话,在地面割电源也是可行的了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