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GOOD管脚的疑问

楼主(2017-03-30):
PGOOD管脚为开漏输出管脚,如果输出电压超出调节范围(输出电压不在需要输出的电压的正负10%范围内时)或者探测到故障的时候,该管脚被拉低,输出电压正常时该管脚输出高电平。
    此处的探测到故障请问是何含义呢?一般有哪些情况可以举下例子吗?谢谢

真神人也!>_<

网友:
弄了不少板子还真没发现过GOOD出问题的,要么芯片坏了,没有深入研究,坐等。

网友:
芯片手册有关于PGOOD的详细说明

网友:
没啥问题呀。你是问什么时候powergood信号为低么?其实就是电源没输出的时候,那就是故障的时候。比如EN没打开,比如输入电源没有,比如芯片坏了,比如内部逻辑错误都会引起powergood信号被拉低、

网友:
这个脚是个比较器输出,有个参考阈值电压,然后拿来和VFB或者VOUT来比较,也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,只要输出不超过参考,这个脚就是L

网友:
上电时序,听过吗

网友:
故障就是电压不稳,或者超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