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7覆铜问题求助

楼主(2017-03-30):
    覆铜后,如果重新修改覆铜后,会出现下面的违规提示:modified polygon(allow modified:no)。请问是什么原因?为什么不能修改覆铜?谢谢. V2 H* l( V( O0 ?* P

网友:
好像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呢,学习一下

网友:
最好截个图

网友:
有个规则设置,去改下规则,你这问题说得很清楚了

网友:
AD17有这个功能,你在pcb一般设置里面找允许修改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