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RK点需要加钢网吗?

楼主(2017-03-31):
开钢网好像是刷锡膏用的吧?那么定位MARK点封装需要加吗?我看有些板有,有些板没有的。按理说不焊接应该不需要的吧??

网友:
工艺有要求加

网友A:
要加上,对位用。没有加上的板是后面smt人员加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加上,对位用。没有加上的板是后面smt人员加上了。

如果表面是沉金的呢?

网友:
加上吧,总比不加强

网友B:
问了下工艺的同事,回答如下:
“实际制作生产钢网时,放光点是不做出来的,所以不存在刷锡膏。
而我们出的钢网文件是需要的,因为会出坐标,与实际板子对位使用。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了下工艺的同事,回答如下:
    “实际制作生产钢网时,放光点是不做出来的,所以不存在刷锡膏。
    而我们出 ...

    出坐标是什么意思?贴片坐标吗,没钢网也可以啊

网友:
    Mark是SMT 上机对位贴片用的 钢网是不会做出的

网友:
    光学定位孔是做定位用的,不需要上焊锡,所以不用开钢网的

网友(2017-05-04):
    不用开钢网

网友:
    可开,现在自动印锡糕,很多对位会准一点

网友:
    对于钢网那边:
MARK点是PCB应用于设计中的自动贴片机上的位置识别点,也被称为基准点。直径为1MM。MARK点又分半刻和通孔两种,半刻是在钢片上切了一个凹槽,而通孔是刻穿了钢片。
    全自动印刷机的锡膏钢网大都采用MARK点半刻。手工印刷及半自动印刷的锡膏钢网,不需要MARK点都可以使用。
    但红胶网工艺,全自动印刷机的,都是用半刻。如果是手工印刷的, 都是找些通孔做定位孔,方便对位。
一、若选了MARK点而板上无MK的,此选项无效(大钢网,若可以用通孔或插件孔代替的,请说明。)
    (附:胶水网无论选取MK与否,嘉立创都会做定位孔,无MK的,会用通孔或插件孔作为定位孔)
    二、(1)若文件只有一层贴片而没丝印,显示GTP(TP)的,默认为正面,不镜相,层名显示GBP(BP)的,为反面,则需要镜相。没有层名显示的,直接制作,不镜相(若底层已镜相,请说明)
(2)若文件在同一层有丝印且已镜相的,丝印应该全部为正(此处请注意,文件全部都已镜相的,请说明)

网友(2017-06-05):
    有贴片的情况最好都加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