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设计中的伴地设计到底是好是坏

楼主(2017-03-31):
控制好阻抗,伴地设计是否可以认为是人为地提供了最小回路,加了屏蔽,好处多多

网友:


网友:
    像差分的伴地孔肯定是有好处的,做过仿真验证过得,可以提高换层处的阻抗跌落!

网友:
    应该是好处多多,要不也不会优先推荐地

网友:
    射频模拟信号包地和常见,可以有效提高信号质量。

网友:
    是说包地吗?觉得没必要,叠层间距都很小了也就几个MIL,你包个地最少也要15MIL以上对阻抗影响才很小,要不阻抗就白做了。没好处。两层板那就要包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