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什么原因导致BGA Fanout变成这个样子?

楼主(2017-04-01):
1、用的是16.3或者16.6均为这种样子
2、选项中选择的是按照BGA向限分布来决定扇出方向
3、库文件中原点是处于BGA中心的
求大神指点迷津,找了半天原因也找不到。

网友A:
    注意方向设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注意方向设置

方向没错吧,看上去是偏了,没遇到过这样的,难道是软件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方向没错吧,看上去是偏了,没遇到过这样的,难道是软件问题?

其实勉强一下可以用手工改回来,但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。下次能避免就避免呗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方向设置

    方向选的是BGA Quadrant Style,这个应该是以BGA中心为原点按照四个象限来分扇出方向啊。

网友:
    我还没碰过这样的问题,真奇怪

网友C:
    其他 BGA 器件使用 Create fanout 命令是好的吗?

网友:
    好奇怪的现象!
封装删了在放进来看下? 对比下其他的BGA封装看下?

网友D:
    发表于 2017-4-1 09:55 ??这时间咋出来的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发表于 2017-4-1 09:55 ??这时间咋出来的??

    估计论坛在搞活动,穿越了吧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其他 BGA 器件使用 Create fanout 命令是好的吗?

    其他的BGA用这个命令是好的诶,所以好奇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发表于 2017-4-1 09:55 ??这时间咋出来的??

    愚人节吧。。。

网友E:
    差了几行pin??是不是单数行,最中间那行只能朝一边啊?

网友F:
估计跟那些空pin有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差了几行pin??是不是单数行,最中间那行只能朝一边啊?

不是单数的,34行x34列的BGA,而且不是偏了一排,是好多排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估计跟那些空pin有关

试了把pin满定义画了一个原理图还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单数的,34行x34列的BGA,而且不是偏了一排,是好多排。。

    方便的话直接上文件。。
    只是为了好玩,实际解决不了也没啥大不了的,手改也就分分钟的事

网友:
    让我猜想一下哈,没验证,大神是不是做封装时候把中心点设置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