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扇出问题

楼主(2017-03-31):
allegro中自动扇出总显示图片所示,然后扇出失败,请教是什么原因,过孔也设置了

楼主:
已经好了,谢谢各位查看!

网友:
看你FANOUT的过孔比较大,能出线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经好了,谢谢各位查看!

大神,怎么弄的,分享一下啊

网友:
有DRC冲突吧,要不你过孔选的不对,规则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神,怎么弄的,分享一下啊

后来扇出的时候就好了,也没有设置什么,几秒钟就扇出了

网友B:
    换16.6随便扇出,版本老限制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换16.6随便扇出,版本老限制多。

    一直没有更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