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像干扰

楼主(2017-03-31):
图像横纹干扰主要是哪方面造成的????(除了senser  3.3V的模拟电源外)
暗室黑夜的时候发现图像出现横条纹。

网友A:
    显示屏的电源稳不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屏的电源稳不稳?

    直接链接的电脑啊

网友:
    芯片的核电压不稳,或者超出规格书的精度范围。

网友B:
    一般是电压纹波问题,楼主用的是哪个sensor

网友:
    PCB布线问题也会导致显示异常的。

网友C:
    旁边或附近有其他比较大点的仪器在工作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是电压纹波问题,楼主用的是哪个sensor

用的是IMX225  现在情况是修改3.3V模拟电压后情况改善(LDO出来后在经过47uH的电感滤波)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用的是IMX225  现在情况是修改3.3V模拟电压后情况改善(LDO出来后在经过47uH的电感滤波)

    但是修改后噪音有点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旁边或附近有其他比较大点的仪器在工作吗?

    没,常规环境

网友D(2017-05-17):
    sensor板上是否还有DCDC,或者后面的主板是否有DCDC,把这些DCDC 都disable 用外部电源供,再看看。IMX的芯片较难伺候,先从电源上着手看看。
最好贴个图片出来,看看是哪类干扰。

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但是修改后噪音有点高

    一般都是电源的影响

网友(2017-12-01):
引用 网友D:
sensor板上是否还有DCDC,或者后面的主板是否有DCDC,把这些DCDC 都disable 用外部电源供,再看看。IMX的芯 ...

sensor板上都只能用LDO,用DC/DC本身就是个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