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正负片和AD正负片区别?

楼主(2017-03-31):
各位大神,初学allegro,其中叠层设置中正负片如何设置,与AD中的正负片区别在哪里,我在Allegro中设置中间层为负片,为什么看不到铜,求解惑指导,谢谢!

网友:
上图已经是负片了,铜皮需要生成才有啊,你手动铺也行

网友:
    灌铜之后就看得到了,只是和一般铜皮有区别

网友:
    用正片吧,如果板子不大的话

网友:
    用负片时要注意的东东要复杂点

网友:
    新手千万别搞负片。除非有人帮你做好封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