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反贴ddr,x-ray检查只能检查一面

楼主(2017-03-31):
如题,正反贴ddr颗粒的做法应该比较常见,x光能检查重叠的焊点焊接情况吗?

网友(2017-06-21):
一般的X-ray设备只能检测到气泡,连锡,双层的是可以检测到这2项的

楼主(2017-08-29):
自己顶一下,x光检查不了焊接不良如何解决?

网友A(2018-01-03):
引用 楼主:
自己顶一下,x光检查不了焊接不良如何解决?

x光检查不了焊接不良,应该是只能从工艺 流程去改善 杜绝。不应该是靠检测去管控不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光检查不了焊接不良,应该是只能从工艺 流程去改善 杜绝。不应该是靠检测去管控不良

是这么个理,但是检查的全面性也是需要的是不

网友B:
如果正反两焊盘完全重叠X-RAY时无法检测到元件是否焊接OK的,X-RXY利用的是正投影穿透成像

网友(2019-08-02):
    正反面重叠问题,楼上正解!

楼主(2019-12-07)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正反两焊盘完全重叠X-RAY时无法检测到元件是否焊接OK的,X-RXY利用的是正投影穿透成像

那就是正反完全重合的器件焊盘焊接不良不能通过X-RAY检查了?那是否有其他办法检查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