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Logic自己建库,怎么在每次放置电容时,自动隐藏管脚号?

楼主(2017-03-31):
系统库自带的电容Cap元件,在原理图中放置时,都会自动隐藏管脚号;

而我自己新建的电容Cap元件,为什么不能这样?

怎么设置?谢谢

网友A:
管教属性的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管教属性的设置

请问在哪里设置?能详细一下吗?

我确实尝试了好多办法,还是没找到解决方法。。。

网友:
最后两项都不勾话还有就是自己在封装里加的数字

楼主:
还是自己找到了方法。比较有效,贴出来相互交流。

网友:
你自己建的库的图片里最后两项不勾不就可以了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