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信号电平转换的问题

楼主(2017-03-31):
     求教:一输入信号电平范围在-5~+5V,电平随时不确定,ARM的ADC输入引脚电平范围在0-1.8V,中间通过什么电路或者芯片,让ARM采集到被测的信号。感谢各位。

网友:
这输入波动也太大了,这相当于是一个交流输入了

网友:
这个不需要电平转换芯片,你是模拟采集只需要用电阻分压就好了,为了不让后及分压电阻对电平有影响,你可以先将你的信号先经过一个电压跟随器

网友A:
这就是以前学校里面玩的,第一步加法器,把信号搞到0-10V再说。第二步就是衰减器哈。记得前后有跟随器进行隔离。

网友:
先用一个二极管把电压变成0V-5V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以前学校里面玩的,第一步加法器,把信号搞到0-10V再说。第二步就是衰减器哈。记得前后有跟随器进行 ...

正解,现在产品也是用的这个办法

网友B:
参考下这个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参考下这个电路。

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