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sigrity整体仿真流程请教

楼主(2017-03-31):
请教大家,sigrity整体仿真流程是怎么操作的,我查看官方帮助文档,只看到单独模块的使用,论坛也没看到谁提,尤其是关于前仿真,我不知道是我理解错误了,还是怎么回事,我没在帮助文档中找到关于前仿真的叙述,比如说,我想做ddr的布线拓扑,预计布线长度等方面的前仿真,最后结合实际布线再仿真来做迭代,这个应该算正常的流程吧。

网友A:
可以随便接根线,把拓扑提取出来仿,根据您的想法改变参数,当做前仿就可以了,没必要一个个自己弄搭链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随便接根线,把拓扑提取出来仿,根据您的想法改变参数,当做前仿就可以了,没必要一个个自己弄搭链路

有道理。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!多谢指教~~!!

网友(2017-05-04):
哈哈哈 我是来赚威望的

网友(2017-07-29)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(2017-10-31):
    同问欸,想知道

网友:
    怎么赚威望

网友B(2017-12-03):
sigrity分很多模块,根据需求使用不同的模块进行仿真,
1、仿电源直流用powerDC,
2、提取S参数用powerSI,因为电源交流参数也是用S参数换算的,所以电源DPN曲线也是用powerSI仿真的
3、串行总线和并行总线用systemSI搞定
这个软件本身就是各种软件的综合体,根据不同需求用不同软件的功能

网友(2018-04-19):
阿拉啦啦啦啦

网友:
还要回复才能看到内容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igrity分很多模块,根据需求使用不同的模块进行仿真,
1、仿电源直流用powerDC,
2、提取S参数用powerSI ...

还要回复才能看到内容..

网友(2018-09-20):
我也是刚路过这里,还是没有人来解答,哎

网友:
such as Sigrity PowerSI, allows the user to place ports at the nodes of interest in the layout, and extract electrical circuits, generally in the form of S-parameters or detailed Spice subcircuits. There is usually no hard limit to the number of ports that can be defined for the extracted circuit, so it is straightforward to extract a "literal" circuit comprised of a through channel of interest coupled with a number of aggressor signals。。。这段英文你能理解就知道该怎么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