‘VBUS valid input ‘ 具体是什么功能

楼主(2017-03-31):
1. 如图, 某芯片的datasheet 上, 对87Pin的描述 'VBUS valid input' .
2. 但是没有, 详细说明具体功能。
3.  请问, 通常VBUS valid input 是如何工作的呢? 该怎么接电路.
4. 有哪些注意事项?
谢谢!

网友:
USB接口的5V电压输入

网友:
VBUS Valid input  (VBUS) USB的5V有效输入口。

网友A:
應該是偵測 USB VBUS 電壓有沒有進來,喚醒芯片內部的 USB 電路進行溝通。只要將它接到 USB 的 VBUS 去就可以,肥死卡好Freescale)的挨打沒死六i.MX6)也有這個管腳。

不過為了防止使用者誤用電平過高的適配器,或是湧浪電流帶來的傷害,有人會串上 1K 的電阻(阻值需搭配芯片調整),並在 USB 接口的 VBUS 放 TVS Diode 箝制電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應該是偵測 USB VBUS 電壓有沒有進來,喚醒芯片內部的 USB 電路進行溝通。只要將它接到 USB 的 VBUS 去就可 ...

PIC24系列也有这引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應該是偵測 USB VBUS 電壓有沒有進來,喚醒芯片內部的 USB 電路進行溝通。只要將它接到 USB 的 VBUS 去就可 ...

谢谢 超级
1. 今天看到厂商原理图。
2. 它5V in用100k, 200k 做分压, 然后才接到Valid Pin.
3. 此IC 有内部的 LDO, 输出 3.3V.
4. 上述分压是否与这个3.3V 有关系?

谢谢!

网友:
5V x 200K / (100K + 200K) = 3.33333...V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 超级
1. 今天看到厂商原理图。
2. 它5V in用100k, 200k 做分压, 然后才接到Valid Pin.

用于检测USB的插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