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覆铜了而且通过过孔连接,底层还有飞线显示

楼主(2017-04-01):
如图,我顶层我同覆铜连接,打过孔到底层,然后底层也覆铜到原件焊盘上,为什么底层焊盘还有飞线显示?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要覆铜到焊盘中心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,要覆铜到焊盘中心点

是的,ALLEGRO是要连到焊盘原点的

网友:
allegro就这样,不在焊盘原点就老报错。

网友:
shape到焊盘中心,我一般会把shape包住焊盘

网友A:
我也经常碰到,新手还不习惯铺铜包住焊盘中心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也经常碰到,新手还不习惯铺铜包住焊盘中心

适应就好,感觉ALLEGRO比较严谨点,有些软件碰上就行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适应就好,感觉ALLEGRO比较严谨点,有些软件碰上就行的

Allegro是比较严谨,PADS操作起来就容易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