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X与mentor其它版本安装

楼主(2017-04-01):
VX可以和mentor其它版本共同装在一个电脑(win7)上面吗?如果可以,需要怎么处理,避免发生版本冲突的问题?

网友A:
可以装在同一电脑上,和其他普通一样,不用太担心冲突问题,倒是我的电脑用的WIN10系统切换EE2005的是不太正常

lq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装在同一电脑上,和其他普通一样,不用太担心冲突问题,倒是我的电脑用的WIN10系统切换EE2005的是不太 ...

切换05不正常的话,还需要重新装05吗?我的是win7

网友:
不用重装,你可以试试,WIN7很久没用了

网友:
我的不正常现象是在用切换器的时候,切换到EE2005会出现假死情况,就是进度条不动了,可是等段时候你强行关掉程序,你会发现EE2005还是切换过去了,能够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