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保存的文件一直默认是99SE,打开方式也搜索不到PADS程序?

楼主(2017-04-01):
如题,是怎么回事,有没有什么办法?图中的文件是pads原文件。

楼主:
还是更改不过来,很麻烦,PADS直接保存的文件都不能打开

网友A:
卸载重新安装一次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卸载重新安装一次试试

还有没有其他招?这样可不好玩啊

网友:
XP可以更改软件启动默认软件,
win7好像很难改,你直接百度一下 更改软件启动默认软件设置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直接把桌面的快捷方式,随便复制到任何一个盘,就能搜索到这个程序了,郁闷的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