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BIS-AMI模型的一些事

楼主(2017-04-01):
  时值愚人节,愚人节不愚人,给模块带点热度,说一下ibis-amil模型的一些事情
ibis-ami模型,做仿真的都知道,这种模型主要应用于高速serdec信号的仿真,它也是一种行为模型,但是可以描述信号的加重,均衡等功能,这对于高速信号仿真及结果调节上带来了很大的帮助。
一个典型的TX模型包含的信息有rise,fall波形曲线,输出阻抗信息以及de-emphasis,还有可调节的幅度选项
一个典型的RX模型包含了输入阻抗信息,接收端AGC功能,均衡及CDR

然后来说说文件的组成,完整的ibis-ami模型一般至少有3个文件,*.ibs,*.ami和.dll(windows下)/.so(Linux下)

需要注意的是,ibs文件中有以下语句

[Algorithmic Model]
Executable Windows_VisualStudio9.0.21022.8_32 *_x86.dll *.ami
Executable Windows_VisualStudio9.0.21022.8_64 *_x64.dll *.ami
Executable Linux_gcc3.4.6_32 *_x86.so *.ami
Executable Linux_gcc3.4.6_64 *_rx_x64.so *.ami
[End Algorithmic Model]

以上*部分名字一定是要和你但前文件夹的名字是一致的
抛砖引玉,欢迎大家讨论

网友:
AMI模型在ADS里面使用感觉比较方便,不光设置还眼图波形查看都很人性化。

网友:
一般的I\O要对应网络,请问下AMI对应高速口,是不是不需要对应某个PIN网络了呢?只要分TX\RX即可?

楼主:
目前做的模型对应的都是一类的io,他们都具有相同的电平类型,也就是说内核的原理是一致的,不同的pin封装参数不一致

网友:
没讲完,楼主继续

网友(2017-11-20):
没讲完,楼主继续 +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