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zuken的SD和BD如何交互设计

楼主(2017-04-01):
现在在学Zuken软件,想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:
原理图和pcb如何进行交互设计?就是在原理图中选中一个器件,相应的器件会在PCB中高亮显示出来?

网友(2017-05-29):
会的,但没有PADS的那种效果好

网友(2017-06-28):
    数据和原理图打开,然后勾选Communicate(X)下的To schemat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