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封装问题

楼主(2017-04-01):
    请教下如图红圈的槽孔一般要开槽开多少?按图所示的设置行不行

网友:
    6个槽都是6.3X4.3

网友A:
    不过根据经验,每边可以加0.1到0.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过根据经验,每边可以加0.1到0.2

    那我图里填的尺寸参数没问题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