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PCB改弧形走线后铺铜没显示

楼主(2017-04-03):
5金币
        各位大神,cadence 的PCB 本来是45°角走线,铺铜正常。部分差分走线拐角改成45°弧形拐角走线后,铺铜后为空的,覆铜只有边框,无法smooth。求解决,谢谢

网友A:
铺静态铜,手动避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pdate  shape

uodate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铺静态铜,手动避让。

静态的能避让么?还没搞过

网友:
    ALLEGRO有时候就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
    一般把铜挪出去,画好了线再挪回来;要是还不行就割开了再填回来;还是不行就重新画;还是不行就弄静态,还是不行就换另一个电脑;还是不行就新起一个BRD文件,整版拷过去
    挺诡异的   估计数据库出错了,软件的问题

网友:
    遇到过同样问题    没有解决  说是bug

网友:
    setup--user preferences--display--shape_fill--no_shape_fill   不要打勾

网友:
    是不是铜皮铺得太小了,被避让完了,铜皮铺大一些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静态的能避让么?还没搞过

Shape——manual void-element,FIND里面勾选,你想避让的东西的属性,PIN,VIA CILNE,SHAPE,想避什么避什么。然后选中要避让的铜皮,再选被避让的东西。

网友:
    直接重新铺铜皮最简单,怀疑是不是boundary有重复的铜皮删掉,不行参照6楼,在不行上传文件。

网友:
    铺铜是有个各种bug的,删了重新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