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用MENTOR EE的时候出现标尺的问题

楼主(2017-04-03):
在用mentor EE的时候出,做地址线等长绕线一开始有标尺后来就不见了,数据线可以出来,但地址线就是不出来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显示控制栏里面的tuning meter也勾选了,特来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

网友A:
在 unfix状态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 unfix状态试试。

本来就是在UNFIX状态下调线的

网友B:
这个情况没怎么碰到过,我基本也不用标尺,主要是用CES去配合看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情况没怎么碰到过,我基本也不用标尺,主要是用CES去配合看数据。

看CES要刷新数据,感觉不方便

网友B:
CES也可以自动刷是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ES也可以自动刷是数据

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

别客气

网友(2017-05-16):
看规则设置的格式吧,用MATCH设置是有标尺的,然后在DISPLAY CONTROL里面有显示的开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