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教

楼主(2017-04-05):
求教PCB中网络密度、平均管脚密度等基本参数是什么,完全没看懂
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网络数量或管脚数量除以PCB板子的面积。

应该是衡量板子的排版位置的吧,那有没有什么衡量标准之类的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衡量板子的排版位置的吧,那有没有什么衡量标准之类的呢?

僅做為 PCB Layout 評估,很難訂出通用的法則,還有很多參數會影響結果。

例如︰

  • PCB 層數
  • 線寬
  • 採用機械鑽孔或鐳射鑽孔(HDI)

  ……等

附檔是一篇範例,有興趣的話可以研究一下。

Predictability of PCB Layout Density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僅做為 PCB Layout 評估,很難訂出通用的法則,還有很多參數會影響結果。

例如︰

参考参考,狗哥真厉害

网友(2017-05-11):
    厉害了我的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