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通滤波和旁通滤波的区别,怎么区分?

楼主(2017-04-05):
1、谁能帮我解释一下,为什么会“通过”,“不接地而通过”,“隔断”,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?
2、低通滤波和旁通滤波的区别,怎么区分?

网友A:
如果从滤掉高频这一点来看,低通=旁通

网友:
    Z=2πfL,f与电感Z正比
    Z=1/2πfc,f与电容Z反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从滤掉高频这一点来看,低通=旁通

    就是这个意思,滤波一般对电源而言,旁路对信号而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