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置网络颜色后 走线时分不清是走得哪个层的线了 ,走哪层线的颜色都一样咋整?

楼主(2017-04-05):
设置网络颜色后  走线时分不清是走得哪个层的线了 ,走哪层线的颜色都一样咋整?

网友A:
设置颜色每层颜色不同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颜色每层颜色不同啊

设置了啊  我有单独设置了电源和GND网络的颜色,设置网络颜色后就分不出哪个层的线了

网友:
用特定的颜色标识

网友B:
COLOR TRACES BY NET不要打勾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OLOR TRACES BY NET不要打勾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知道了 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