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除法时怎么保存小数

楼主(2017-04-05):
比如a = 10
b = a / 100
这时b=0

网友:
b=1.0*a/100

网友A:
先搞清楚数据类型和隐式转换的概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搞清楚数据类型和隐式转换的概念

简单搜了一下,没找到。没时间深入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简单搜了一下,没找到。没时间深入了

这种基本知识不花时间去了解,以后写代码的时候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基本知识不花时间去了解,以后写代码的时候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

确实,广度和深度的折中

网友(2017-06-07):
    也可以:
    Skill > a=10
    Skill > b=a/100.0
    0.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