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E与GND的区别

楼主(2017-04-05):
两者区别是什么?
应保持多大的距离?

网友A:
机壳地?单板地?20mil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机壳地?单板地?20mil?

可以这么理解,我们这之前的板子都是2mm,不知原因。

网友(2017-05-24):
我们是2mm,不知道原因。

网友(2018-03-01):
引用 楼主:
可以这么理解,我们这之前的板子都是2mm,不知原因。

爬電(Creepage)隔絕力的關係。

IEC60950-1 MAINS Creepage Requirements
m clearance for a 400 VRMS based system .

网友:
IEC60950-1 MAINS Creepage Requirements

网友:
两者区别:PE是机壳系统接地,GND是单板信号地。应保持距离:根据安规要求设计,需要考虑耐压和爬电距离以及螺钉安装上是否干涉综合考虑。如DC630V,耐压2500V,爬电距离设计需大于6.3m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