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以太网EMC的问题

楼主(2017-04-05):
大家好:
       以太网EMC电路图,大家看下串接这个2.2R电阻必要吗?还有电容,谢谢大家!

网友:
电阻可以要,电容可以删除。

网友:
电阻加,电容预留。

网友:
PHY什么型号,既然可加可不加就不是通用的,不是通用的那么就具体型号具体分析。

网友:
最好来个PHY的手册分析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P101

datasheet

网友B:
我用的都没加啊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都没加啊,

过EMC没问题吗?

网友:
电容电阻都有用,但是不用这个电路也能用~~~不过都没有说这什么要放些个~~~电容是滤信号上的高频波的~~~那个容值在皮法上,那个电阻你可以串个33 22 10 0 2.2的都成。看信号源的驱动能力的板子的阻抗什么的了~~这些设计才是符合EMC的设计~~~

网友(2017-05-22):
可以都预留 但是同时请关注网口的眼图  这个参数和EMC合并能找到正确的值  要不然你的以太网传输达不到100米的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