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哪个软件可以测出两点间的直流电阻

楼主(2017-04-06):
哪个软件可以测出两点间的直流电阻

网友A:
可以直接用公式算 R=电阻率*长度/导线横截面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直接用公式算 R=电阻率*长度/导线横截面积

简单的可以算,我这线太多了,而且都不是常规线,所以想找个软件算,之前用siwave的但貌似只能算交流电阻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简单的可以算,我这线太多了,而且都不是常规线,所以想找个软件算,之前用siwave的但貌似只能算交流电阻 ...

Siwave也能算DC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iwave也能算DC的啊

怎么设置啊

网友C(2017-05-19):
sirigy 的POWER DC 能满足你的需求

网友(2023-04-15):
引用 网友C:
sirigy 的POWER DC 能满足你的需求

大佬,有这个教程嘛,我现在刚学习这部分,PIN直流电阻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