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教

楼主(2017-04-06):
AD10里面如何查看管脚数量功能,看了报告中好像没有,最好能截下图我看下,多谢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出个bom,管脚数X器件数再求和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    自己写的工具,实现导出Altium Designer的元件信息,计算PINS,自动识别是否为SMD元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自己写的工具,实现导出Altium Designer的元件信息,计算PINS,自动识别是否为SMD元件。

好厉害啊。分享下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出个bom,管脚数X器件数再求和就可以了。

OK,多谢

网友:
    打开PCB文件,Report - Board Information
    出来的PCB Information里就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写的工具,实现导出Altium Designer的元件信息,计算PINS,自动识别是否为SMD元件。

好厉害,佩服!

网友C:
    Board Information看焊盘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Board Information看焊盘就好了

焊盘会比PIN多出几十个的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