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vm虚拟机下能否装cadence,还请大神解答

楼主(2017-04-06):
    如题,请教大家个问题,公司现在担心cadence公司投诉我们要求买正版的软件,现在想到一个办法是在vm虚拟机下安装cadence,因为之前没有装过,不知道能不能安装,还想请教大家有没有人装过?或者你们公司是怎样避免cadence来投诉的。是直接断网设计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办法,还希望大家赐教。
    谢谢!!!

网友:
    虚拟机可以装,但图形性能不是太好,不够流畅的感觉。至于版权,其实小公司一般不会有事的,只有使用的人多了才会引起注意,不上网是最彻底的解决办法。

网友:
    我们是直接断网绘图,上网用另外一台电脑……特别麻烦

网友:
    安全第一,安全第一

网友A:
    用虚拟机,建议电脑配置弄好点

网友B:
    之前公司每个人搞两个电脑,一台上网,一台专门画图,一个显示器,用键盘切换两个主机,真的很麻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虚拟机,建议电脑配置弄好点

    虚拟机你装过吗?我刚才装的时候总是报错。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之前公司每个人搞两个电脑,一台上网,一台专门画图,一个显示器,用键盘切换两个主机,真的很麻烦。

现在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?还是和你说的一样吗?

网友:
    搞动态虚拟IP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现在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?还是和你说的一样吗?

公司后来没解决,倒闭了,后来我的解决办法是找到了一家买了CADENCE的公司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虚拟机你装过吗?我刚才装的时候总是报错。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   我很久以前试着装过虚拟机,可是我没装过Cadence,后面一直没玩这个东西,抱歉。楼主可以将安装报错问题贴图在帖上,看大伙能否你帮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公司后来没解决,倒闭了,后来我的解决办法是找到了一家买了CADENCE的公司

    一个问题引发的血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很久以前试着装过虚拟机,可是我没装过Cadence,后面一直没玩这个东西,抱歉。楼主可以将安装报错问 ...

这个是我在虚拟机状态下点安装时出现的错误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在非虚拟机下没有出现此问题。 顺便想问下:虚拟机用的安装包和非虚拟机下的安装包是一样的吗?还希望大神们帮忙解答。谢谢!

网友(2021-09-15):
    各位老大后来装好了么,虚拟机里面Host ID是ANY,不是一个数字,这个要怎么解决呢

网友:
    可以装,我们公司都是用的虚拟机下载的EDA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