钻孔列表

楼主(2017-04-06):
    哪位告诉我,这个有公差和没公差的列表是到哪里设置

网友A:
    这里可以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里可以设置

   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,我是说有的列表显示有的列表不显示,这样到哪里设置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,我是说有的列表显示有的列表不显示,这样到哪里设置

自动的,你的列表下面是不是设置有参数? 可以试下 ,全部0就没有,只要有一个就都出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自动的,你的列表下面是不是设置有参数? 可以试下 ,全部0就没有,只要有一个就都出来了

    是的,试了一下是这样子的,再来一个

网友B:
    有些公司的fabrication 会标注所有过孔,通孔之类的误差,所以要去掉这个。
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解决滴。
打开C:\Cadence\SPB_16.6\share\pcb\text\nclegend里面有5个文件
在里面找到下面的,把  ("Tolerance"   "TOLERANCE"    15)这个去掉。
    ?ColumnDefinitions '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Figure"      "FIGURE"        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Holesize"    "SIZE"         1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Tolerance"   "TOLERANCE"    1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PlateStatus" "PLATED"       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NonStandard" "NONSTANDARD"  1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Quantity"    "QTY"           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有些公司的fabrication 会标注所有过孔,通孔之类的误差,所以要去掉这个。
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解决滴。
    ...

这是改模板了啊,后面要用到的还要整回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是改模板了啊,后面要用到的还要整回来啊

是啊,备份一下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