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R4能跑多高频率?信号衰减大不大?

楼主(2017-04-06):
FR4能跑多高频率?信号衰减大不大?

网友:
和速率、长度有关

网友:
10g的信号1inch1db左右,这是估算,具体的设计要具体的分析

网友:
很短,小几个inch

网友:
10G以上就不能用FR-4 稳定不行

网友:
一般用在3GHz以下。

网友(2018-02-08):
FR4里面分很多种,选高TG的,可以跑20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