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Designer net 问题

楼主(2017-04-06):
如图:
一个网络,显示有4个网络名,都是系统生成的,每个网络名对应的pin脚数也不一样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,会不会导致PCB layout的时候网络紊乱。

网友A:
这个还真没留意过,楼主试着前向标注到PCB看看网络是否有变化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真没留意过,楼主试着前向标注到PCB看看网络是否有变化?

前向到PCB 网络显示其中一个,好像没有规律

楼主:
已经找到问题的原因,这是软件自己设定的,高亮一个网络,与这个网络通过电阻连接的其他网络也会在ices里显示出来,而通过二极管,MOS,光耦等其它器件产生的新网络则不会显示出来。
方便对网络进行分类
还有一个疑问,就是显示很多网络后,怎么批量修改,试过很多办法,只能一个一个进行分类

网友(2017-05-31):
用add properties就能批量改